bios芯片SST25VF016B和W25Q128能通用吗?容量是一样的

楼主(2020-08-05):
如题,2个芯片容量是一样的,都是8脚贴片16M。

主板原先会跑码亮机,就是黑屏右下角9c,我想刷个bios,结果吹下来后忙别的事情,后来找不到bios了。。。
原来的是SST25VF016B,手头没有,就用了W25Q128,但是我刷完bios换上不跑码,以前SST25VF016B还能跑码的。。

网友:
容量哪里看出来是一样的???????????

网友A:
型号就能知道容量大小啊,而且官方bios也是16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就能知道容量大小啊,而且官方bios也是16M的

他俩能一样嘛

网友:
不一样吗?为什么?何况官方下载的bios程序是16M的,我找个W25Q128的代换不对吗?W25Q128也是16M的

网友:
明显不一样好不  前面的2M  后面的16M   用后面的可以代换前面的   前面的不能代换后面的

网友:
有的主板挑bios   淘宝买个原型号的呗   以前修过一个acer上网本就只能用原型号bios  不然不会亮  也有可能是bios带OPT的原因   那样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SST25VF016B分很多种的,2M,4M,8M,16M的都有。

网友:
注意: 两种容量是一样 16M; 代换要使用一样的供电
W25Q128 有两种供电,一种是 3.3V , 一种是 1.8V;
SST25VF016B 是3.3V供电,

网友:
换的是3.3v的。V星h87的主板,官网下的bios,不是exe结尾的,应该能直接刷的吧?

网友A:
我的编程器是3.3V的,刷写正常,检验也通过的

难道是主板一定要sst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编程器是3.3V的,刷写正常,检验也通过的

难道是主板一定要sst的芯片?

更正一下:
注意: 两种容量是不一样 (128M >16M); 代换要也要注意供电
W25Q128 是128M 有两种供电,一种是 3.3V , 一种是 1.8V;
SST25VF016B 是16M 3.3V供电,
这两个容量是不同的,不能代用。

网友:
W25Q128是16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