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a1534

楼主(2020-08-05):
不认硬盘a1534 版号820-00045-a  bios刷过,  CPU加焊过一样  硬盘供电正常,,都不行 求大神指导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会不会是CPU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这机器就是垃圾返修还高  手里一台cpu虚焊 换cpu还不开机了  头疼

网友:
也怀疑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机子放弃吧,都是板层的问题

网友:
cpu硬盘模块查了吗

网友(2020-09-06):
应该还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