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65 适配器报错求助 现在已经解决了 看片尾

楼主(2020-08-05):
机器型号:15-5565
机器板号:LA-B803P
故      障:适配器报错 提示不是65w
维修过程:简单叙述下 开始来到的用手握住适配器头才能加电 定了个电源头换上解决 现在开机报错   以为头的问题  用以前的也一样,,适配器用的客户原装的  用我自己的 原装也不行
下面修主板 适配器报错先测量psid 经测量PQ5 PQ6 击穿  PR4 33欧电阻变成无穷大   更换pq5 pq6 pr4   这条电路没几个件 其它测量没问题

插电测量psid 0v  pq6 g级为5v    断开PR4 靠近pq6端为3v 靠近ec端为0v  测量ec端对地阻值620  插上适配器 阻值好像是100多 应该不对
更换ec  刷bios  现象一样    我把ec 16脚翘起来电压就正常

现在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让ec 拉低 psid的    求大神们 指教
奉上图纸

网友A:
pr3上拉电阻正常吗

网友A:
是原装电源把,可调电源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原装电源把,可调电源是不行的

是原装电源   后来又换了一个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3上拉电阻正常吗

正常  电阻2.2k也正常 也有上啦电压

网友A:
你把pq6摘了测下d角电压多少,如果是3.3.V以内就把D,S直连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pq6摘了测下d角电压多少,如果是3.3.V以内就把D,S直连试试

我把pr4摘掉 ds都是3v   摘pq6 没意义了

网友B:
中间的检测信号脚有问题   别的不用看   就看中间的那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检测信号脚有问题   别的不用看   就看中间的那个电路

现在就是在说这个问题啊   大哥 你看帖了吗

网友:
bios关闭适配器检测试试

网友C:
修过,用万用电源中间针没有就会报错,感觉你这复杂了

网友D:
那几个元件都烧了,那原来的电源会不会也是坏了呢,,,,

网友E:
换了EC也这样?这条线路上元件不多啊

网友E:
会不会你换的EC本来就不正常啊

网友F:
最初是来修不开机吧,你问问客户以前报错不。我以前遇到过,给别人换了电源头,回去用了段时间充不起电,也是id针检测问题。找戴尔专卖店拿了电源也不行,说是原装的。但用我们自己的戴尔的适配器就能充,但拔掉电源再插就检测不到适配器。单独测这两个充电器的中间针发现一个有电压一个没电压,能识别的那个没电压。最后戴尔店找了另外的充电器就好了。我就纳闷了,都是原装充电器还分很多种吗?还有这个id针的电压到底怎么才算正常,听师傅说不同的电脑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你换的EC本来就不正常啊

我换了2个 ec   没换之前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EC也这样?这条线路上元件不多啊

就是啊  我也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几个元件都烧了,那原来的电源会不会也是坏了呢,,,,

我换别的原装适配器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用万用电源中间针没有就会报错,感觉你这复杂了

万用电源  原装适配器 都报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初是来修不开机吧,你问问客户以前报错不。我以前遇到过,给别人换了电源头,回去用了段时间充不起电,也 ...

谢谢   现在 已经 解决   看文章片尾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谢谢   现在 已经 解决   看文章片尾

但客户以前应该是不会报错的吧,那为啥换了个电源头就报错呢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客户以前应该是不会报错的吧,那为啥换了个电源头就报错呢

我 问了下客户  客户说的 也不太清楚 以前 报不报错

网友H:
插在主板上的(DCIN线)的问题!!!

网友I:
真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是线虚汗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是线虚汗了吗

大哥 请仔细看文章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检测适配器脚出的问题,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插在主板上的(DCIN线)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_?

网友:
DCIN线用错会开机 不会充电,换了就会好,我感觉楼主说的这个问题 跟这有点像,具体什么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pin针设计角位不同吧。楼主说他把EC  PS-ID角位 翘起来就有电压,我感觉 应该是 此时EC没有侦测到PS-ID 不会自检,所以不会报错。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刚接触这一行。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加油

网友:
直接PQ6  d极飞线到pr4的2脚

网友J:
我换别的原装适配器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换别的原装适配器也一样

排除适配器  就修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