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进水主板维修

楼主(2020-08-05):
在某鱼上淘了一块主板。看外观还是蛮新的。于是买下来了。然后到手拆开,如图。这个只是局部的,基本上全板都进了液体。

多处有进水腐蚀。然后就开始用洗板水刷。刷干净后,等待干一下。然后接上可调。显示2 到6 毫安,跳变。 于是觉得是不过保护隔离。打公共点阻值又正常。直接把BQ24780 拆了重焊。还是一个样。网上找了一个这个芯片的图纸。发现ACDRV 没有24 V .直接把保险给拆了。结果芯片,异常烫(这个不明白)。之前都是好的,芯片应该不会坏啊。再把保险补上。拆了另一个场管。发现ACDRV 有接近24 伏的电压。既然后面阻值正常,那就在公共点烧机。烧机,要么降低电流,要么降低电压。公共点19 V 烧下去,搞不好,板会报废的。然后在网上搜板号,下了一个参考图纸。根据经验,我把可调限制在100MA 。直接19V 烧了过去。发现5v 3v 芯片烫手。直接先烧3V 线性,发现EC烫手 ,就把EC 给拆了。拆了。就正常了。把5V PWM 芯片拆了。找到5 V ldo 焊在电容上,接上可调,发现另一个芯片烧坏。于是拆了。然后电流都归零了。然后就等配件了。发现配件真贵,一个EC 就要25 元。伤不起啊。不知道修好能不能回本。
公共点参考图纸
3V 5V 图纸。
电流大概走向。

等配件到了,再更新。

网友:
这个太花精力了

网友:
你觉得有必要吗

网友:
多少钱买的?不会是30块?

网友:
修好300大洋。。。。。。。。。。。

网友:
实习期练习,无所谓。我也知道不值钱。

网友:
不错,变废为宝!

网友:
能修好 就赚了 修不好就练手

网友A:
确实有毅力,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毅力,给你加分了、

谢谢加分,因为整个主板没图纸,已经花了5 小时了跑电图,现在还不过EC_RSMRST# 。

网友:
为毛我在咸鱼上买的都是U坏的

网友:
练手了 修好的意义不大,二手板也不贵

网友:
这种主板U坏的几率也很大,有点浪费钱了。

网友B:
骚操作    这个修好了打算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骚操作    这个修好了打算卖吗

买的ec程序有问题,暂时没修。

网友C:
基本上全板都进了液体 这样的主板也修是为了提高电路技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全板都进了液体 这样的主板也修是为了提高电路技术吗?

不是为了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是这个主板没有点位,没有图纸。尝试一下没有图纸的维修。

网友:
大多这种都是u坏的

网友:
这种不收个500不要修

网友:
进水板好多都是某个供电芯片保险或者电阻烧掉,大件基本不会坏。坏的话大概是在维修的过程中出现短路把桥ec网卡等都烧掉了!

网友:
太费劲了,修好也得花好大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