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铭瑄MS-H61EL cpu 供电过高,怎么修?

楼主(2020-08-05):
铭瑄MS-H61EL,不上U 开机就出CPU电压了。。电压高达1.74V 上U 开机电压为1.99V 可以跑码。。但我测试到1.99V电压时立马关电源。。。怕U坏。。
不上U 电压也出来了,而且高达1.74V,换了副电源芯片依旧  换了主电源芯片 也一样,是DB+8859M芯片组成的CPOU供电IC.. 遇到这种问题时,主要考虑是那些方面引起主要的高压的呢?? 我测量 MOS 的G极 有3.15V  下管有10.23V  上管电压正常应该是2多V吧。。但到底是什么引起呢,反馈电阻会引起电压高吗 还有IO和南桥会引起CPU电压高吗?VID组合的问题吗?

搞掂了,,认真查,找到14脚电压为2.3V左右,测试正常的板是0V的,,检查对应3个电阻,有一个为3.3K了,正常的板上是接近1M的. 后来把这个电阻换成1M的 上电,CPU电压变为0.92了,上U后电压有跳变了,1.2V左右。。。OK...

网友:
fb反馈电路

网友:
开机就出电压先查开启信号前端,可能是时序问题

网友:
bios刷过吗?

网友:
阁下遇到过刷bios解决过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关BIOS的事,电压高看看反馈电路,和电感检测

网友:
就查CPU 供电这块的 反馈 和 初始频率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