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台苹果A1466 不触发

楼主(2020-08-05):
接口不亮灯,应该是风扇螺丝孔拧到主板上,造成的短路,无线网卡边上的电容短路了,换了之后还是不触发,没有待机电压。请问有遇到过得嘛?
不触发
无线网
苹果

网友:
好了,保险断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啊,苹果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