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一台电脑GHOST安装XP系统后在引导系统要出现欢迎使用界面时显示器突然无信号

楼主(2020-08-05):
一台用INTEL ATOM CPU 的电脑集成着如图 显卡,由于电脑系统无法启动,重装系统,使用GHOST安装XP系统。安装完成后,系统重启,开始出现XP滚动条界面,滚动条结束后,黑屏,这时一般会过一秒钟后出现鼠标指标并出现XP的欢迎界面。可是,这时显示器黑屏,过几秒钟后便出现无信号(显示器指示灯由常亮绿灯转为一闪一闪的黄灯,此时显示器未收到主机送来的信号)。再看一下主机,电源指示灯常亮,硬盘灯一闪一闪,按一下键盘的大小写切换键,对应的指示灯会亮;说明主机并没有死机,还在正常运转。以为显示器出了问题,替换显示器,一样。于是重启电脑,同样故障。以为集成显卡坏了(该主板是收银机的信步主板,没有显卡插槽)。换个GHOST WIN7系统,顺利地进入桌面。原来,该显卡没有XP的驱动,GHSOT XP系统错误的识别并安装了显卡驱动,导致了显卡不输出信号,所以显示器黑屏。

网友:
我遇见过win7,进桌面就黑屏的。最后发现是显示器电源的问题

网友:
谢谢兄弟。正常这种情况,我都是装纯净版系统,不喊显卡驱动

网友:
遇到过输出分辨率超过显示器的分辨率,无法显示。

网友:
遇到过输出分辨率超过显示器的分辨率,无法显示。这种情况显示器会显示“超出范围”。

网友:
GHOST引起这样的故障很多,主要一些杂牌或不主流电脑

网友:
驱动不合适的原因

网友:
出现这种估障时,先看能不能进入BIOS并能正确显示,可以确定显卡硬件正常。只是开机过程中系统加载了有冲突的显卡驱动程序。以安全模式启动,在设备管理中缷载错误驱动,重启安装正确的显示驱动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