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池座掉点,求救求救大神们

楼主(2020-08-05):
#苹果x重启# xr这个电池座左边这个j3200-3焊点掉点了。导致电量为0。一会就重启。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有什么处理方案。拜托帮帮忙,小弟在这谢过了。或者能指教的,小弟红包奉上。抽包烟,谢谢

网友:
是从第二张图2个飞线过去,还是掉点部位刮开飞线打圈?求助!我刮了一下,但打阻值没有了,变接地了,请问正常吗,是不是被我刮坏了

网友A:
掉点了后,就按点位图接,,,,

网友B:
试下 Q3200 1脚飞线到 J3200 3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下 Q3200 1脚飞线到 J3200 3脚

感谢大神,谢谢你,真的,都没人搭理。总算有个好心人了,我去试一下,如果成功了,请大神吃排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下 Q3200 1脚飞线到 J3200 3脚

感谢大神,总算有人搭理我了。我是新手小白。所以不敢乱动。现在有大神指教了,马上尝试,如果解决了,请大神吃排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点了后,就按点位图接,,,,

就按照楼上兄弟说的,3200.3脚飞过节打圈补点嘛。点位图不是q3200.1脚和这个点关联吗。求大神解惑

网友C:
你没有说清楚情况,是电池座的铜片掉了吗?用蜂鸣档表笔一边接反面的Q3200 的3脚,一边用表笔测你刮的那个点直到找到那个想通的点,然后可以做焊盘打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试下 Q3200 1脚飞线到 J3200 3脚

感谢大神,总算有搭理我啦,我是新手,所以没人指导不敢乱搞,我马上去尝试,兄弟,我想问一下,点位图上不是j3200.1脚和q3200.3脚才显示是关联的,怎么从q3200 3脚飞呢。能告诉我下原理吗?谢谢啦

网友:
查点位图飞线啊,要胆大心细

网友:
飞线啊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神,总算有搭理我啦,我是新手,所以没人指导不敢乱搞,我马上去尝试,兄弟,我想问一下,点位图上 ...

看清楚点位图再来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清楚点位图再来问。

可能我近视,要不就我的点位图和你不一样哈,反正我的是关联q3200的3脚。那位叫飞1脚。看清楚再来回,谢谢。虽然已经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说清楚情况,是电池座的铜片掉了吗?用蜂鸣档表笔一边接反面的Q3200 的3脚,一边用表笔测你刮的那个点直到找到那个想通的点,然后可以做焊盘打圈

谢谢你哈哥们。你说的这个,让我又通透了些,不光这次可以用上,以后也可以用上。现在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原本的焊点还有一点点上锡了,赶紧飞了一根。可能我没表达清楚。就是电池座下面的焊点掉了不上锡了,那个位置就接触不良了,每个内联座下面不都是焊点吗,就是其中一个没了,

不过真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