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更换cpu

楼主(2020-08-05):
如图 sa供电那路烧坏了  换了驱动芯片 换了自举 换了cpu   进系统一会就又烧了  太气了  损失大了 虽然说是拆机的  太可以了  妈的  难道是因为我没换cpu供电芯片导致的吗 没装cpu的时候这个供电我测试1.0v   好烦躁

网友:
想着就很气  1000多大洋 就这样没了  第一次出现这个情况  卧槽

网友A:
倒霉的孩子,可惜喽,不过要是能找到啥问题,这钱也没白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霉的孩子,可惜喽,不过要是能找到啥问题,这钱也没白花。

不知道啥问题  线路也没断线

网友B:
板层烧穿的机子一般不换U,很容易再挂的。要不就是先装了坏U上机点两天再装好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层烧穿的机子一般不换U,很容易再挂的。要不就是先装了坏U上机点两天再装好U

没有蓝屏死机的那种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层烧穿的机子一般不换U,很容易再挂的。要不就是先装了坏U上机点两天再装好U

下次注意了  板层穿了可能真的影响到哪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蓝屏死机的那种u

只有能出电压就行,我也吃过这么亏,装好U用一段时间就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能出电压就行,我也吃过这么亏,装好U用一段时间就挂

害怕啦  下次遇到还板了  亏了个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害怕啦  下次遇到还板了  亏了个cpu

现在板层烧窟窿我都不换U了,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板层烧窟窿我都不换U了,风险大。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板层穿的  没想到就这样了  看来板层穿的还是换版来的实在

网友D:
这种U以前换的我心都碎了  吃过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U以前换的我心都碎了  吃过亏

反正现在害怕

网友:
u拆机的也是钱呀

网友:
你一定要全方位检查好啊,供电一定要万无一失才能上U

网友:
这种板一般就换板了 太麻烦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白白损失一个u  心疼

网友:
mos管也要一起换了

网友:
一般这种换风险挺大   还是要注意的    直接换板还是比较实在的

网友:
风险有点大,别没赚到钱搭上

网友:
这下亏大了。

网友E:
这个u还好不是很贵,不过估计要赔钱了
陶升庆
赔钱?
详情

网友:
运气不好,,换板吧

网友:
供电有问题 要不可能反复烧的

网友:
这个简单,你干它显卡试试

网友:
这次亏大了,更换CPU还是要多方查找问题,确认只是CPU的问题再换。

网友:
风险大,亏大了

网友:
损失太大了,以后还是小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u还好不是很贵,不过估计要赔钱了
赔钱?

网友:
反馈 自举升压 芯片 管子一起换掉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维修成本有点高,但是你的敬业精神可嘉,维修有风险,更换需谨慎。

网友:
灌了黑胶的,换CPU,显卡,风险都相当的大,吃一堑长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