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80放电后自动开机屏幕显示,拔适配器再开就不触发。

楼主(2020-08-05):
联想G50-80把CMOS电池放电后,插上适配器可以自动开机而且屏幕显示,不拔适配器的情况下还可以正常开关机,每次都显示,但重新拔插适配器再开就再也不触发了。装上笔记本大电池也是一样。刷了BIOS还是一样。那个板子板载cpu,桥集成在CPU里面。会不会是CPU的问题,引起rtc电路故障。
cmos电池有3.2v的电

网友:
看看rtc复位可正常 这机器cpu也容易虚焊

网友:
查CMOS电路,这个图纸应该好找

网友:
RTC 电路问题。。。

网友:
检查RTC吧,很有可能是这方面问题

网友:
换EC有50%机会好

网友:
rtc电路查了 CMOS电池也换了 都是正常的, CMOS小电池取掉  只要不拔适配器每次都自动开机,可以正常关机。 应该不是EC的问题。 还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直接换cpu,百分百好

网友A:
没修到过,可能和RTC电路有关,也可能桥一体CPU

网友:
不用搞   我就没有搞好几个

网友:
本来就有这种机器,还有需要上电2次才能开机的机器呢

网友:
看看rtc复位可正常

网友:
50元教你修好,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到过,可能和RTC电路有关,也可能桥一体CPU

我在工厂里修过  这样的现象  主要就是rtc那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