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小案例

楼主(2020-08-05):
1. 技嘉 H61M-DS2 2.2 故障1 VTT供电拆掉Q9 修复但是仍然不亮复位不跑马以前备份好的亮机BIOS  也一样加独显也一样该测得都测了都正常最终还是怀疑BIOS官方重新下载BIOS  刷上去亮机了!原来备份好的BIOS 不知怎么的坏了。总结:信仰是明灯。2.V星 G41M-P26 ms-7592  5.2整机拿来好久没忽然人了知道是内存条脏了报了维修主板客人走了擦了下内存点亮进系统了乐得...过几分钟死机...............亏心事不能做呀反复测都一样BIOS 查看监测电压5V 变成7V  知道问题了找到IO 96监测5V电压脚分压电阻是R357R363 分别是 200K 47K 换了 8.2K 2K的电阻刚好分压出0.98V  不死机了。3.技嘉 GA-880GM-D2H 跑马卡E4  电压正常这板的时钟芯片RTM880T-792爱坏直接换掉正常点亮!4.精英 H61H2-M17 V:1.0供电正常点不亮10来分钟过后判断显卡供电问题  PWM6rt9612b 更换后正常点亮!5.昂达 H61N 4.0 贴纸型号PLL1.8V  Q39  3-4 0.62V  不正常正常1.8V 分压电阻R420 R162  分别找 8.2K 10K 电阻补上修好后正常点亮!通病板6.技嘉 GA-945GCM-S2L 1.0不复位点一小会才能自动复位亮机供电正常应该是VRMPWRGD的问题  DQ14DQ13 图纸应该是这两个东西DQ13 C2.67V  测它旁边的上拉电阻另一端3.3V  拆掉DQ13 恢复3.3V更换DQ13 故障解决!7.技嘉H61M-DS2 2.2这些板 BIOS爱坏BIOS  修复!8.技嘉 GA-880GM-D2H 4.0不触发表笔点IO PSIN 触发了电压0.6V 左右判断断线跟线断线处在PCI 插槽下面。  Q97飞线到 IO PSIN 故障解决!9   华硕 F2A55-M LK2 PLUS  1.01不复位,无1.2V供电PU301 GS358 5基准电压没有PQ332 PQ331 控制PQ331 三极管导致 GS358 5脚基准电压被拉低。更换PQ331 故障解决10.技嘉 GA-F2A55M-DS2   1.2复位灯闪 VDDA 2.5V 变成0.9V 不正常CPU座子右下方更换Q62  5脚芯片故障解决!11.技嘉 GA-B75M-D3V  1.1反复重启,测Q35 PCH0.58V  不正常控制在U1 LM324 比较器  5脚基准电压0.58V  2_5LEVEL 1.34V  不正常正常2.5V  找到Q42 2.5V 产生的管子在主板正中间标着 D526D 这类的的管子。更换Q42 故障解决跑完马不亮对调下BIOS OK 点亮!12昂达 A79GS  4.0不复位,所有大供电正常。PCIE A13A14 0.4V 正常   PCI 时钟3.3V 不正常应该又是三极管坏一个个测三极管发现显卡插槽尾端上面的Q24 不正常它与旁边的Q47 Q51 配合控制镊子一个一个短接这几个管子  q24更换Q24 跑马点亮!13.华硕 P8B75-M LX PLUS  1.00反复断电重启后来直接报错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ower supply surges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BIOS 发现12V 14V多最高18V 会跳动解决:IO 12V 检测出现问题拆掉IO  50 12V检测脚相连的两个电阻IO 左上角横着排列然后短接IO 50-5112V5V 检测的分压电压都是1V  直接短接修复!14.技嘉 GA-MA770T-UD3P   3.1开机半秒掉电感觉是温控问题Q9CPU槽左上角)1.3V  不正常正常3.3V拆掉Q9  不掉电了更换Q9  故障解决!15.映泰 G41D3+ 6.2不复位,测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因为映泰的665时钟并非是VRMPWRGD开启的所以还有必要去查下 VRMPWRGD .Q15  Q16 RN38 组合控制VRMPWRGDQ16 0.9V 不正常正常3.3V  更换Q16 故障解决!

网友:
这么多案例……楼主真是好厉害

网友A:
抄袭帖,无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抄袭帖,无耻!!!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抄袭帖,无耻!!!

这个版块 你都逛呀  你每天看多少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块 你都逛呀  你每天看多少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