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58M-DS2无复位维修

楼主(2020-08-05):
   如题,板子通电后诊断卡复位灯长亮,不走码。测CPU,内存等各电压正常,SB_PWROK0V,问题显现。
   测PR838.1k,正常,拆掉Q64,通电测SB_PWROK仍为0V,一不做二不休,把PR83改为0欧,这下SB_PWROK3.3V了,上电亮机。
   本以为修到这里就结束了,然而当点复位针时板子却无反应,这可闹心了。
测复位针有2.4V,断电先拔掉FPESD,并逐一与RESET相关电路,Q357D4FPD2FPQ80均没问题,上电后故障不变。
   晕,测这几东东的电压,其中FPQ80异常,B1.2VE极接地,C0.64V,明显不对,这个时候C极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啊,终于找到所有问题的元凶了,立马换了FPQ80,当然还要恢复PR83啦,上电一路跑到亮机,点复位针也可以手动复位了,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这种芝麻管的还是好修的。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就是要思路清晰

网友:
假哥  腻害........................................................

网友A:
楼主,am4主板,pcie的复位,时钟都有了还是不开机,指点一二吧

网友:
心细,思路清晰呀

网友:
修了十几张主板还没用过检测卡,想买一张,可是现在的主板没有pci接口。怎么办

网友:
有图加思路楼主走上了维修者的道路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不错,方法正确!

网友:
芝麻管的还是好修的,比电阻电容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am4主板,pcie的复位,时钟都有了还是不开机,指点一二吧

我手上也有一块这个情况,头疼

网友:
考虑到大芯片成本高,备货难的问题,最喜欢修三极管故障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