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S测试双显卡的笔记本是不是这样操作

楼主(2020-08-05):
在网上找到的资料,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样,感觉意思差不多,发出来让大家鉴定一下

如果你使用的是带有Optimus技术(即带有Intel的集成显卡与NVIDIA的独立显卡)的笔记本,而且平时又离不开Linux的话,我们不必着急等待NVIDIA为我们提供Optimus了,现在我们可以提前享受。这不就有国外网站为我们提供了第三方支持的教程,该网站以Ubuntu系统为例,使用第三方的Bumblebee详细介绍了Optimus的安装与使用(严格来讲没有NVIDIA支持的Optimus还叫Optimus吗?),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试一下。
安装Bumblebee
在终端中输入以下命令将Bumblebee安装到系统中:
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bumblebee/stable
接下来运行以下命令来下载可用的软件包更新:
sudo apt-get update
最后运行以下命令以安装Optimus技术支持:
sudo apt-get install bumblebee bumblebee-nvidia
运行此命令后重启电脑或者重新登录使Optimus生效。
当我们重启电脑或注销重新登录之后,就可以使用Optimus了,但是并不是直接就能使用。
在集成显卡与NVIDIA显卡之间切换
在这个时候笔记本依然在使用Intel的集成显卡,如果你要使用独立显卡运行游戏或其他程序(假如运行一个名称为game的程序),可以在终端输入以下命令:
optirun game
运行带有optirun命令的程序时,NVIDIA独立显卡将被启用,如果程序退出或者optirun关闭,笔记本将自动切换到集成显卡,是不是很简单呢?
如果要测试独立显卡是否工作,可以使用glxspheres图形演示工具,首先运行不带optirun的glxspheres程序:
glxspheres
接下来运行带有optirun的glxspheres程序:
optirun glxspheres
如果看到FPS有了很大的提升,则说明你正在使用独立显卡。
PS:什么是Optimus?
Optimus是NVIDIA针对笔记本电脑开发的显示切换技术。它可以实现笔记型电脑中独立显卡与主板内建显卡之间无缝、自动、实时的切换(使用者无需重启或手动调整),从而实现能源的节约

网友:
Nvidia的双显卡切换技术叫Optimus(擎天柱),可惜只能在win7、vista下实现。Linux下没有对应的技术,当然苹果也没有。这导致独立显卡一直在启用,显卡发热升温,风扇狂转,却没有正常工作输入。平时笔记本电池在 Win7 能使用4小时,到了 Ubuntu 两个小时左右就耗光了。AMD早已经为ATI显卡开发出Linux下的催化剂,支持A卡与intel集显之间切换,N卡的用户只能嘴馋。

Optimus 技术是不依赖于硬件复杂结构的交火显卡实现。独立显卡按需渲染,并传输给集成显卡,集成显卡则负责显示功能。当笔记本通过电源供电时,独立显卡将关闭,以延长电池寿命。

Bumblebee 试图模拟 Optimus 技术的行为;当需要的时候,使用独立显卡进行渲染,不使用的时候则关闭。当前的版本仅支持按需渲染,电源管理功能仍然在开发之中。

测试环境:

Acer Aspire 5750G
NVIDIA GeForce GT630M
ubuntu 12.04 x86_64

一、更新显卡信息,非常重要,否则可能识别出错

➜  ~  sudo update-pciids
[sudo] password for congbo:
Downloaded daily snapshot dated 2012-09-06 03:15:02

二、查看显卡信息

更新前:

➜  ~  lspci | grep -i vga
00:02.0 VGA compatible controller: Intel Corporation 2nd Generation Core Processor Family Integrated Graphics Controller (rev 09)
01:00.0 VGA compatible controller: NVIDIA Corporation Device 0de9 (rev a1)
更新后:

➜  ~  lspci | grep -i vga
00:02.0 VGA compatible controller: Intel Corporation 2nd Generation Core Processor Family Integrated Graphics Controller (rev 09)
01:00.0 VGA compatible controller: NVIDIA Corporation GeForce GT 630M (rev a1)
更新后正确识别出了显卡型号。

Nvidia 卡信息的末尾是 rev a1,表示独显已经关闭。

三、拔下电源适配器,查看功耗

➜  ~  grep rate /proc/acpi/battery/BAT0/state
present rate:            2613 mA
平均2000左右

四、安装bumblebee

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bumblebee/stable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bumblebee bumblebee-nvidia

加入bumblebee组

sudo usermod -a -G bumblebee $USER

不需要手动加入bumblebee组,安装过程中已经将当前用户加入bumblebee组,注销或重启后生效。

➜  ~  grep congbo /etc/group
adm:x:4:congbo
cdrom:x:24:congbo
sudo:x:27:congbo
dip:x:30:congbo
plugdev:x:46:congbo
lpadmin:x:109:congbo
congbo:x:1000:
sambashare:x:124:congbo
bumblebee:x:1001:congbo
注销前:

➜  ~  groups
congbo adm cdrom sudo dip plugdev lpadmin sambashare

注销后:

➜  ~  groups
congbo adm cdrom sudo dip plugdev lpadmin sambashare bumblebee

bumblebee 版本:

➜  ~  bumblebeed --version
bumblebeed (Bumblebee) 3.0.1
Copyright (C) 2011 The Bumblebee Project
License GPLv3+: GNU GPL version 3 or later <http://gnu.org/licenses/gpl.html>.
This is free software: you are free to change and redistribute it.
There is NO WARRANTY,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五、测试效果

➜  ~  lspci| grep -i vga
00:02.0 VGA compatible controller: Intel Corporation 2nd Generation Core Processor Family Integrated Graphics Controller (rev 09)
01:00.0 VGA compatible controller: NVIDIA Corporation GeForce GT 630M (rev ff)
Nvidia 卡信息的末尾是 rev ff,表示独显已经关闭。

再次拔下电源适配器,查看功耗。

➜  ~  grep rate /proc/acpi/battery/BAT0/state
present rate:            1523 mA
平均1000左右,2000->1000,风扇以前一直狂转,现在基本没动静。

bumblebee的作用是禁用nvidia独立显卡,需要使用独显时,使用”optirun 程序名“手动开启nvidia来运行需要加速的程序,如optirun vmware。

集显、独显分别运行 glxgears 或 glxspheres 测试,以glxgears为例:

➜  ~  glxgears
Running synchronized to the vertical refresh.  The framerate should be
approximately the same as the monitor refresh rate.
301 frames in 5.0 seconds = 60.107 FPS
300 frames in 5.0 seconds = 59.869 FPS
300 frames in 5.0 seconds = 59.856 FPS
➜  ~  optirun glxgears
2284 frames in 5.0 seconds = 456.677 FPS
2358 frames in 5.0 seconds = 471.540 FPS
2275 frames in 5.0 seconds = 454.942 FPS
打开N卡设置:

optirun nvidia-settings -c :8
tips:

现在i系列的一般都是双显卡配置,请勿自行安装nvidia驱动。双显卡的机器,必须停止集成显卡才能正确安装nvidia驱动。
不要用root用户运行,最好是用sudo运行。
如果安装失败,可能无法进入任何一个界面,包括文字界面。解决办法,固定该主机IP,开启ssh服务,确保可以在局域网的另一台主机ssh进该主机。之后然后再折腾,如果失败,ssh进该主机,卸载掉nv的驱动(sudo apt-get autoremove nvidia-current),然后重启。
双显卡台式机折腾这个的时候注意把显示器连接到主板的输出端口上,否则没用。
安装好以后 , “系统->系统管理->NVIDIA X Server Settings“ 不要乱动。

网友:
请专家门看看,是这个意思就按这个方法试试,我有时间按这个方法试试,最近忙,不会用这种系统的,测试估计挺费时间,没有时间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