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ipad3或4的触摸座子怎么换?

楼主(2020-08-05):
一吹这个卡片就化了,温度不够锡又化不了

网友:
温度低一点,热风枪离板子远点 风适当大一点,轻轻晃荡,时间久点,保证塑料零件完好无损。

网友:
这插排坐先看看电路板背面是否有配件,录过没有配件就把电路板先放在发热砖上预热,摸上少些BGA悍膏在用螺旋风风枪来回慢吹拿下。

网友A:
拆下来就无所谓了~
安装的话,先用低温锡弄饱满些~ 剩下的就不用说了,很容易的
风枪要离远些,注意观察,锡一化,用镊子一推~归位~  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就无所谓了~
安装的话,先用低温锡弄饱满些~ 剩下的就不用说了,很容易的
风枪要离远些,注意观察 ...

谢谢,我看到有人是拆下这个卡片再吹的

网友:
摘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超过300度,加焊油,没问题

网友:
你不是换新的吗,旧的拆坏了怕什么

网友:
黑色长条好像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
男士裤子。试试那那那安女娲

网友:
你可以在背面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