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不开机, 联想S415不开机,测试发现短路

楼主(2020-08-05):
拆开机发现有个芯片烧坏了,烧的挺严重主板都漏铜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修?现在问题是这个芯片烧坏了,看不清楚什么型号?谁有没有这个型号的板子,告知一下这个芯片什么型号的?

网友:
先找图纸  看能找到芯片吗

网友:
板子的位置好像是电源管理芯片。位置不好,需“刮骨疗伤,飞针走线”!不好弄。

网友A:
我有一个S410的板,就是下面的图,看看是不是一样,要不就自己下个415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S410的板,就是下面的图,看看是不是一样,要不就自己下个415的图

还能给出这么完美的回复>??!!我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