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3v5l水波纹

楼主(2020-08-05):
家里
笔记本
和主机用vga线连接电视机都正常,然后笔记本链接这个显示器有很大波纹拔掉电源用内置电池又是好的,主机连接轻微水波纹。断开连接看显示器开机画面又是好的,是这个显示器抗干扰能力太弱了吗?
笔记本

网友:
不是的,飞利浦显示器就是这特点(据说是一种新功能)。

网友:
换个线或者接地做好。

网友:
电源滤波不好了,,,,

网友:
一步步来,确定是显示器问题,排除电源板,主板,屏,就那么几样

网友:
300V滤波电容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VGA线的问题吧

网友:
vga线不是原厂的,原机线商人拿回家自己用了

网友:
换根vga线吧,试试看

网友:
换高质量的线

网友:
换根线吧,试试看.........

网友:
线质量不行

网友:
换原厂VGA线一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VGA就是电源不行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20-08-26):
楼主经验丰富,实属厉害

网友:
我也碰到过好多水波纹的,开机就有,不知哪的问题,有人就说搞不好

网友:
我的菲利普显示器也这样,只不过是全部接口,而且是不定时的,时好时坏,而且闪屏的时候驱动板会有异响,不闪屏的时候就没有异响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2020-09-27):
换电源 换线换电源 换线

网友:
打开看看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
看评论这个显示器不怎么样呀

网友:
电源插座用同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