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77极限4主板维修。不通电

楼主(2020-08-06):
华擎Z77 极限4 主板维修。不通电 有待机电压 暗下开机按钮主板无反应  换了个U3U1。重点还是Q811部分 欧洲什么绿色环保。3个脚电压分别为 5V 3V 3V。直接去除,将1和2 两脚一坨锡  装上假负载 开机有反应了 客户原本用一个i7 3770 U 保险的先用G860测试

插上内存 触发 主板自带数显管 跑码了 屏幕一现 维修完毕

网友A:
楼主把这点位上传上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这点位上传上来啊

昨晚手机发的。 今晚用电脑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晚手机发的。 今晚用电脑补一下

点位图没补啊。

网友:
一发就被删除。还发不了。前几天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