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70M不开机,不亮机简单维修一例,附好用的bios

楼主(2020-08-06):
问题描述:笔记本电脑无进水、无损坏,突然不能开机。
检修过程:笔记本电脑成色较新,正常按开机键电源灯亮,其它无反应;卸掉内存、网卡、光驱、各个可拆配件插口排线,问题依旧。猜是刷bios就能修好的漏儿。在《G40-70M不显维修 附BIOS程序》这个帖子下载的bios(提示:不要下载这个,问题是亮机超慢)。bios读取数据大部分空白的,刷它应该没错,刷bios很顺利。但问题依旧。没了思路,上直流电源,待机0.015-0.016A,按开机键没变化。usb数据对地不短路,3V、5V、EC3.3V、复位、通病三极管及大部分电容均未查出异常。兜了一圈,突然想到放电试试,找到主板电池,是焊在主板上的,所以一直忽略了它,拆了电池,放了电,开机测试有了电流。断电,测电池只有2.6V,不知道会不会是祸源,直接换了个新的。装机测试可以亮机了。后续发现亮机有二十多秒延迟,返工重刷bios,也不知道哪个bios好用,最终选定联想G40-70M-板号-NM-A273REV-1.0合成OK,测试结果是好用的,亮机快,没有掉电现象。这台机器是四代i3,独显主板。因为刷了bios,之后系统还需要激活一下。
备注:非专业,帮朋友修着玩,只猜对了开头没猜对结局,走了不少弯路,记录细节分享给比我更小的白。

转载已测试好用的bios(测试主机是四代i3,独显主板
G40-70M-板号-NM-A273 REV-1.0

网友A:
一般情况拿到主板第一件事就是bios放电测试

网友:
电池2.6V是处于临界点   一般是嗯很多次开关才能开一次

网友B:
问题是你放了电好了 开机显示慢 那你刷会他原机的不就行了 干吗还有合成ME 多此一举

网友C:
现在的机器BIOS程序坏已成为常态化了

网友:
谢谢给小小小白分享

网友:
秒杀的机器,楼主也挺厉害

网友:
你这是RTC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放了电好了 开机显示慢 那你刷会他原机的不就行了 干吗还有合成ME 多此一举

bios数据也没了

网友D:
还会返修吗?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会返修吗?求指点

一般很快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机器BIOS程序坏已成为常态化了

对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拿到主板第一件事就是bios放电测试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谢谢分享!

是的

网友(2020-09-28):
感谢有你,我也都试过了,最后一放电完美解决.

网友(2021-09-25):
谢谢你的bios 让我挣了这份钱 好用

网友:
inter电池没电也这样吗

网友(2022-05-10):
我这里有一块板,刷了论坛上的很多BIOS都不亮机,电流跑到0.6一会掉电重启,不知道是不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