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充电芯片坏导致不开机短路维修

楼主(2020-08-06):
  机器型号:iPhone 6

  故障现象:不开机加电1.4A

客户描述:

维修过程:
  插充电器无反应,拆机接可调电源,电流直接上到1.4A充电芯片位置发热,有短路。

  拆掉屏蔽罩在主板充电芯片位置熏松香,如图加电后充电芯片短路发热。

  直接换掉芯片,测旁边电容不短路,换完芯片清洗干净。

  通电测试,电流正常。机器本身电池没电了,装好后插充电器显示充电图标。如图:

  充好电后,开机图。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轻松简单,感谢分享

网友:
我就是搞这个,手工不行,一抖,完了,旁边的都碰到了。

网友:
学到了,熏松香  牛逼PULS  MAX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