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卡到底什么问题,有谁知道

楼主(2020-08-06):
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就会这样花屏,重启一下就正常了,能用一整天没任何问题,只有第一次开机出现,每天都会

网友:
集显的U坏了

网友:
换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A:
不会是显卡的插槽接触不好,或插槽下面有开焊的情况。看一下电源盒的滤波电容和主板显卡附近和CPU附近电容是否有鼓包时效的情况。

网友:
感觉还是跟温度有关,你第一次开机前用电吹风吹下主板看看还会不会这样

网友:
换内存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显卡的插槽接触不好,或插槽下面有开焊的情况。看一下电源盒的滤波电容和主板显卡附近和CPU附近电容是否有鼓包时效的情况。

关键是啥都不动,重启一下就正常了,而且随便用都没问题

网友:
显存脱焊或者过孔不良吧,过孔不良可能性大。

网友:
早上开机后不要重启,热风枪100度吹一下,这个应该某个电容性能出问题了,如果热风枪吹不出来,酒精棉一片一片的电容冷却试试看

网友:
感觉像显卡接触不良

网友:
问题千奇百怪,看着头都大

网友:
看着头有点大啊。

网友:
绿波电龙不好了

网友:
路过,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显存问题应该,重启正常就不用修!

网友(2020-10-23):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已修复是核心虚焊,加焊就好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