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不触发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8-06):
  机器型号:联想G510

  版号:LA-9641P

  故障现象:按开关后不触发。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的机器,故障描述不触发 ,接到机器后用稳压电源确认坏机,快速折机取出主板,目检全板无进水和其它外观不良情况。

  第1步:主板打值排查各供电电感均正常,无短路情况。

  第2步:先用万用表量测公共点电压B+,实测PL301电感上为19V,为OK的。

  第3步:量测待机芯片上+3VALWP供电无电压,为0V。

  +5VALWP电压实测正常。

  +3VALW待机供电,由PU401 SY8208芯片和PL402电感组成PWM电路。

  第4步:依SY8208 PDF分析芯片的工作条件。

  PU401芯片第8脚为供电输入,芯片第7脚为ENLDO_3V5V 线性电压开启信号。

  芯片第5脚为线性电压+3VLP输出。

  芯片第1脚为PWM 电路  +3VALWP供电开启信号。

实际检修过程如下:
  实测芯片第8脚供电19V,为正常。

  实测芯片第5脚+3VLP线性电压,也为3.3V OK的。

  量测电感PL402上电压再次确认为0V,无供电输出。

  从上面检修结果分析,怀疑为PWM电路3VALW_EN开启信号不良引起。

  于是用示波器量测PU401第1脚为0V电平电压,明显不正常。

  从芯片内部框图分析,开启信号要大于1.5V才能打开PWM电路,芯片第1脚EN1信号,外部更名为3VALW_EN,主板断电后打值为未发现异常。

  第5步:重点分析3VALW_EN信号工作过程。

  KB9012 EC第112脚 EC_ON经PR407电阻后更名为3V5V_EN,再经PR410电阻后给到芯片第1脚。同时它还受控于MAINPWON温控信号。

  烙铁开电后断开电阻PR408 0欧电阻后,量测3V5V_EN仍然为0V,向前跟到PR407电阻,量测电阻第2脚上电平电压为3.3V,但是量测电阻第1脚上为0V,怀疑PR407 不良 。

  主板再次断电后量测PR407由2.2K变为无穷大。快速在料板上找到电阻补在主板上,主板触发开机OK了,但是居然不显示。

  第6步:继续排查主板各级供电时,发现+1.05VSP总线供电无,实测为0V。

  +1.05VSP总线供电,由PU701 TPS51219芯片和PL701电感组成PWM电路。

  量测PU701第9脚V5 供电为5V,为OK。

  量测芯片第14脚1.05V_EN信号3.3V电平也正常。

  经过排查芯片供电和开启信号均无问题,观察PU701外围电阻电容无少件。怀疑PWM电路上下管有损坏,于是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量测PQ702 第4脚阻值只有49,明显不正常。

  风枪开电后取下PU701量PQ702第4脚仍值小,最后取下PQ702 MOS管后阻值恢复正常了,在料盒中找到8A03 MOS管后补上。

  主板开机后显示OK,主板装机功能测试正常,到此机器成功修复。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图示很清晰。

网友:
高手,思路好清晰哦

网友:
挺好 讲解详细 思路清晰

网友:
维修思路非常清晰,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只想说楼主修得漂亮

网友:
思路好清晰技术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前来加分加分了,

网友:
思路清晰完美

网友:
分析得好,信号源头查起

网友:
唯有实践 才能成佛

网友:
这个可以给你精华

网友:
果然这就是大神,小小白的我学习了

网友:
维修过程详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最好是把1.05芯片也换了。。。。。。。

网友:
两个故障在同一台机器?

网友:
思路清晰,大佬级别

网友:
大神级的存在,我等只有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