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8主板维修求助(业余新手)

楼主(2020-08-06):
主板可以触发,短路保护,初步检查CPU供电短路,以为问题不大,马上动手术,把短路的那相供电的上下管都换了,打阻值不短路了,然后上电试机,全部主供电都没出来,接着重点查了内存供电,发现内存供电管理芯片APW8720B击穿短路,保险电阻烧断,因为手头上没有同型号的电源芯片,在论坛搜到的帖子是可以用APW7120代换,手上也有这个芯片,换上芯片和保险电组后打阻值确定没有短路了,上电试机,供电出来了一部分,发现内存条严重发烫,赶紧拔电,检测内存内存插槽各供电脚,发现内存供电偏低,1.5V只有1.35V,0.75V只有0.68V。电压低不会烧内存条的,原来的内存条应该是之前已经损坏了,换上好的内存条温度正常。可是CPU没出供电。目前的主板是不跑码的,BIOS刷过了。我想请教一下造成内存供电电压过低是不是APW7120不能完全代换APW8720B呢?还是其它原因呢?还有CPU不出供电我该怎样检查,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指点,万分感谢

更换上下管PQ211,212,213,214。和PU211芯片不短路保护了,依然没有CPU供电出来。

更换内存电源芯片APW8720B和保险电阻后出来了部分供电,内存供电偏低,CPU依然没有

网友:
内存供电能出1.35V就算正常了,跑码后应该会恢复到1.5V,CPU供电不出查芯片的最基本工作条件:供电、EN,都正常的话不出供电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