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LJ2000打印机打印正反都是黑的

楼主(2020-08-06):
故障:打印漆黑一片,有字显示

已经更换的配件:硒鼓和硒鼓架    定影膜和组件都换过     激光器     高压板

现在的情况是打印出来没有以前那么黑,现在效果要稍好一点点,但是还是很差的效果。实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打印的正面效果

打印的纸张反面也是黑的

两张打印的效果对比

网友A:
这就是漏粉吧,打印以后吧硒鼓取出来看看硒鼓仓和纸路上有没有粉

网友B:
这加的粉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加的粉不对,,,,,,,,,,,,

换的新的硒鼓和粉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漏粉吧,打印以后吧硒鼓取出来看看硒鼓仓和纸路上有没有粉

换的新的硒鼓和粉盒,原来也是这个问题才换的, 换后还是一样的

网友D:
硒鼓问题................

网友E:
这么多东西都换了 还是这样子很少见 楼主搞好吱一声

网友F:
换的新的硒鼓和粉盒,原来也是这个问题才换的, 换后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硒鼓问题................

硒鼓已经换过了, 那只有再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东西都换了 还是这样子很少见 楼主搞好吱一声

好的,  再换个硒鼓看看, 再不行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的新的硒鼓和粉盒,原来也是这个问题才换的, 换后还是一样的

原来也是全印漆黑,正反都一样。  还有卡纸的问题,  检查后发现定影膜有麿损, 已更换。  后面打印还是漆黑的, 换了个硒鼓和硒鼓架后, 没有以前那么黑了, 字稍微能看清了, 也就是上面图片的效果。

网友G:
激光器跟高压板可能性大。

网友:
能怀疑的都换了,,那只能说你换的组件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的新的硒鼓和粉盒,原来也是这个问题才换的, 换后还是一样的

换之前得把内部清理干净。纸路上用气泵或者鼓风机吹吹

网友H:
这得拆机器,把纸路上的废粉清理掉。正面有底灰可以理解,反面有底灰大概率是废粉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激光器跟高压板可能性大。

激光器整套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之前得把内部清理干净。纸路上用气泵或者鼓风机吹吹

也吹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得拆机器,把纸路上的废粉清理掉。正面有底灰可以理解,反面有底灰大概率是废粉引起。

换了新的硒鼓,效果好些了, 背后没有那么多黑点了, 效也也比之前好点,也没那么黑了,但是还是有重影。

现在的效果是这样的

背后也没有那么黑了

换的新硒鼓, 难道还是硒鼓有问题么,真是搞不懂

网友:
不修了, 放弃了。    新的硒鼓和硒鼓盒换了两个,也还是重影和黑,  定影组件, 激光组件,高压板全换过了, 没有用。

网友I:
更换的配件必须确保是好的,要不然你只能怀疑人生了

网友:
硒鼓粉盒这两样可能性最大

网友J:
你这个应该是高压板和硒鼓触点没接触好

网友K:
应该不是硒鼓的问题,觉得激光器,定影组件一块问题要大些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你的粉仓换了吗?

网友L:
以经验看60%是硒鼓问题  ,要保证换过的配件是好的,不然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I:
更换的配件必须确保是好的,要不然你只能怀疑人生了

换了两个硒鼓套件了, 和硒鼓盒一套换的, 换的二个全新的都这样,只有放弃了

网友:
换了的, 换了两个全新的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以经验看60%是硒鼓问题  ,要保证换过的配件是好的,不然瞎折腾

换是换了的, 也不知道百分百是不是好的, 一点改善都没有,只有放弃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不是硒鼓的问题,觉得激光器,定影组件一块问题要大些

激光器和定影全换了, 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应该是高压板和硒鼓触点没接触好

高压也换了,  大部份组件全给换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放弃了, 还给客户了

网友:
高压板。   按照你说过的换了这些配件来说, 应该就是充电,放电这方面的故障了。

网友:
会不会是硒鼓的弹簧触点接触不好呢

网友(2021-02-09):
大力支持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