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芯片如何植锡?

楼主(2020-08-06):
这种芯片是不是没有阻焊层,植锡容易连锡,请问这个如何处理的啊?
芯片

网友:
那就是阻焊的吧,没有阻焊,将来锡熔了后,会流开,不会成球,,

网友:
手机上的芯片不是有钢网吗

网友:
手机的钢网...............

网友:
我见过一个大神,先刷焊油,然后一粒一粒的放上去,再小风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