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000 D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8-06):
笔记本型号:神舟天运F4000 D6--------背面所示

拆开主板型号:P/N:37GV30000-C0

经过一番测量发现:电源开关键处没有5V电压,查找一番,居然是断线了

刮开绿漆,补好线

电源开关电路图

到此终于可以触发了,电源开关处5V正常了,接上屏,居然不能亮,经过又一番测量,发现问题所在,只有1.2VS,没有1.2V

查找发现Q501、Q502处出现严重腐蚀,难怪没有出1.2V
把Q501也拆了看看,就Q502腐蚀断脚了

处理好焊盘,MOS管图纸上的型号是2N7002,手头刚好有,难得去查丝印了,换上再说

至此接上屏幕,成功点亮屏幕。

完美收工。
总结:不开机原因,就是因为散热风扇下面电路被液体腐蚀,导致电路不通。

网友:
为啥排版乱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本机BIOS备份

网友B:
楼主写得不错图文并茂 给你加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写得不错图文并茂 给你加分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了,感谢分享 学习学习

一起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