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IdeaPad 700S-14 暗屏简单维修

楼主(2020-08-06):
同行送来的,说是开机黑屏,接可调电源1.4A电流,按道理这个本这个电流应该亮机了啊于是拿强光手电照了一下屏幕,发现屏幕有显示
原来是暗屏
那么就简单了,故障范围就锁定在了屏幕,屏背光供电,排线上面了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换屏试
换屏发现故障依旧
好吧。老老实实拆机检查,先观察,没发现哪里有烧掉的
测屏供电保险发现问题
阻值变大了,有100多欧
去掉保险,测量主板发现对地短路,顺着查下去,发现屏背光供电滤波电容击穿短路
更换保险和滤波电容,故障排除
维修到此结束
没啥技术含量,新手发帖挣点积分
暗屏
黑屏

网友(2024-10-29):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