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黑胶轻轻一弄就掉点掉漆怎么搞哦?

楼主(2020-08-06):
之前搞过一次也没这样啊

网友A:
可能是你拖锡太用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拖锡太用力了

没拖锡,是除胶时弄掉的。这次掉了很多,已经很小心了

网友B:
没办法,只能小心点。谁换谁头大。可以用解胶剂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只能小心点。谁换谁头大。可以用解胶剂试一下

用了的,没啥效果

网友:
飞线大法整起来

网友D:
看看掉的点是不是没用的有没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掉的点是不是没用的有没有线

这只是我用来练手的板。我这水平哪敢搞客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掉的点是不是没用的有没有线

不过我发现nc的点容易掉

网友:
这个一般掉的都是空点,没事的

网友E:
这么粗的点很好补啊。你看看手机都要飞线,电脑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粗的点很好补啊。你看看手机都要飞线,电脑就简单了

但麻烦啊,我想要的是不掉点

网友F:
除胶前先把锡用吸锡线拖平 这样不易掉点

网友:
都掉,没啥大不了了,只是以前没遇到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除胶前先把锡用吸锡线拖平 这样不易掉点

不除胶怎么拖锡呢

网友:
是空点理它干嘛?

网友:
除胶前先用低温锡拖一遍,用吸锡带轻轻拖

网友:
用洗板水能不能洗掉?洗板水加牙刷,硬物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除胶怎么拖锡呢

加助焊膏和低温锡先拖一遍,再用吸锡线把焊盘上大部分的锡带走,这样能有效减少掉点

网友:
哪位大佬帮我修修平板呗???感谢

网友G:
温度还没到位吧

网友:
黑胶真的百害而无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的,没啥效果

十分容易除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温度还没到位吧

开到最高温了

网友:
这种黑胶最难搞了,要么用除胶剂,要么加温慢慢一点点刮。

网友:
这个一般掉的都是空点,没事

网友:
这种要用回温快的焊台,有时还得风枪补助,拖锡,除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