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3或4的触摸座子、显示座子是这样换的

楼主(2020-08-06):
ipad3或4的触摸座子、显示座子有一压片,这个不能直接吹,肯定比锡的熔点低。所以在吹之前先要把这个压片拆下来。

我找到一个视频研究了一下,老师傅的眼睛比较好,他居然可以直接拆,我是放在显微镜下拆的,这个金属的向两边拔开就可以拆下压片了。

无论是新买的座子或是拆件,都要先拆下这个压片后再吹上去。

网友:
这个压片也容易断,要是断了,就找同型号的拆一个装上去就可以。

网友:
我拆坏好几个这个了,都是用胶带固定的。

网友:
这也太牛逼了

网友:
别闹  我是直接吹的

网友:
高温胶带锡箔纸还吹不下拿低温锡先拖一次

网友:
学无止境!能者为师

网友(2020-09-06):
直接吹就好了,温度把控不好直接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