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85M-G PLUS ERV 1.00 开机会掉电重启

楼主(2020-08-06):
华硕 B85M-G PLUS ERV 1.00 开机会掉电    拆掉下图元件解决.  零门坎分享

网友A:
这种原件拆了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原件拆了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不会的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啊,en还是pg

网友:
拆掉了什么啊说一下

网友:
应该是VRMPWRGD这个PG信号,这都是通病了,技嘉的也爱出问题

网友:
点位图信号是什么?

网友:
型号是vrmpwrgd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10-10):
又增加维修技巧!!感谢

网友:
这个老毛病了 华硕很多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技嘉的你有发过贴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怎么就遇不到这种主板呢

网友:
谢谢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