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SPLUS 插卡无服务 提示需关闭飞行模式才能打电话

楼主(2020-08-06):
同行收回来的。皮毛还不错。以为是什么天线开关之类的问题,结果到手后发现没那么简单。一头雾水不知道哪里下手了,先挑射频下手吧
更换无果,这机器有2个射频先换了一个不好用,后来转换思路。更换天线开关,2个开关都换发现还是依旧,手里正好有反复重启的料板。想着不行就来个信号地方全部搬一下

此处的天线开关全部替换过。依旧无服务

最后分析:手机进系统设置后 不能识别运营商,信号0 天线开关已经更换过,不应该天线出问题,下面来自百度资料

通过上面资料分析最终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射频电路上。因为前面换了一个射频芯片。这次就把另一个也换了看看吧。换完后4G信号出来了。接打电话上网都正常了

网友:
什么问题?好了吗?

网友(2020-10-18):
检查一下系统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