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不联机

楼主(2020-08-06):
开机不联机,进dfu可联机,尾插座阻值正常,换了U2依然不联机,求大神些指点

网友:
换个尾插 刷个机看看能不能过 有没有报错 打u2焊盘阻值

网友:
查u2工作条件

网友:
换个电脑或数据线

网友:
查usb的pp_tristar_pin,
如果此电压正常考虑主电源异常

网友:
@飞流一刀  快来领分

网友(2020-09-18):
u2 充电ic 尾排 数据线 电脑用2.0端口  都会导致

网友:
刷机看看有没有报错

网友:
查下CPU的USB管理模块供电  PP3V3_USB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