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G6 笔记本 维修 猜猜换了什么 换上就触发了

楼主(2020-08-06):
(图片)

网友A:
都是高手,我路过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手,我路过学习下

哈哈 装低调

网友:
大短楼主拆了元件修好了

网友:
换了主板修好了

网友:
这本子有点年头了

网友:
这还用猜,先放电,然后19V 短路,上管击穿,更换 上管,更换隔离击穿管,插电,开机,轻松点亮  装机 测试OK

网友:
有时刷几次人都糊涂了,记得DELL的搞了BIOS,要重启几次

网友:
大电流短路  MOS管烧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手,我路过学习下

其实我啥都不会 哈哈 可以低调吗?

网友:
大短拆电容最爽了

网友:
开关 断线了吧

网友:
换了对的芯片!

网友:
我换个电池开机复杂好多,太难了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