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V193w 黑屏 图像抖 修复一例

楼主(2020-08-06):
Acer  V193w  生产日期2009开机黑屏,指示灯绿,反复开关偶尔可以亮屏
图像抖动,且无法展全屏。

怀疑驱动板bios问题。

拆下24芯片,重刷bios无效。
搜论坛,发现是个通病。需要更换2个pnp三极管

找了2个C9015 插件三极管

照着电路板的ebc焊点位置,捏了一下。

焊了好久,才焊接成功。

试机OK,故障排除。感谢论坛的通病。:lol
这2个管子啥作用,搞不清楚。也没图纸
算了,不研究了。

这是我的工作台,每天蹲在地上修的

网友:
是给芯片供电的两个管子

网友A:
应该是保护的,可以拆了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保护的,可以拆了不装。

我也感觉,没啥用。好像去了VGA口。下次在遇到这个同型号的,直接拆了试试。

网友B:
这个是不能拆的,两这只管子是负责出1.8V电压的,我是把它拆掉,然后用1117-1.8  装上去,完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能拆的,两这只管子是负责出1.8V电压的,我是把它拆掉,然后用1117-1.8  装上去,完美

用三极管 线性降压到1.8V么
这么设计,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发热严重啊
看来这厂家,连个1117 都不舍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三极管 线性降压到1.8V么
这么设计,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发热严重啊
看来这厂家,连个1117  ...

不知道怎么降,我有一次修到这种板子,也是同样问题,因为我有一块差不多的板,除了那两个三极管是1117,其他地方基本相同的,而坏的板上测量所有地方,都没有1.8V这个电压,所以我推测它俩儿就是出1.8V电压的,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网友D(2020-11-12):
为毛不加多一张故障前的显示情况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毛不加多一张故障前的显示情况图呢?

拆开放那里几个月了。
想起来就修一下。
拆出来的内屏,都堆了几箱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