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LA-9331P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8-06):
品牌:DELL 外星人  详细型号  没看主板型号:LA9331p R1.0

故障现象:进水后不触发

     闲扯几句哈,好久都没有发布新帖子了 ,今年我本人就像是渡劫一样,万事都堆在了我自己个身上了,处理各种事情,忙的焦头烂额,但也在今年结婚了~~祝我们幸福吧  哈哈

     言归正传,这一次接的外星人笔记本,客户家的毛孩子 撒了一波咖啡在上面,然后跟我说要是进的水 自己就能搞定,我想了半天要不要给他修 ,最不喜欢这样的人,他自己都给拆完了就给我留了一个螺丝,也省得我拆了,打开发现不是太严重 ,待机35V 完蛋了,然后呢还有待机

      处理了一下之后 待机5V非常的稳定  然后我测量到 3V 的时候,电压只有3.1V左右
不正常,偏低,之前也没上示波器,并联了一个电容,稍微上来一点3.3
以为 好使了呢,按下开关键  依然是 没有反应,无奈了,只能 上大BOBO了,才发现没有波形,可是没有波形 为什么 有电压出现呢,疑惑不解,纠结了好半天  ,测得G级  发现上管G 短路了  ,我又重新焊了一下  QFN好了,在测量 3V正常的3.4左右  波形也出来了,应该是我之前焊完压连焊锡了。。。
       等这一切搞完了以后,触发了,电流噌噌的跑,我以为好了,这个本子拆装太难受,还得先拆散热,我就直接装好了,装上以后一开机,嘀~嘀~嘀~嘀~嘀~嘀~嘀~,漂亮!!!  七声报警没开机,直接搞了一个BIOS搞进去,结局很悲惨还是七声

搞得我心力憔粗,又拆了一边这顿测电压  挨个电感测量
找到PL301这个电感的时候,只有0.45的电压,测波形还有点,这个电压是给桥的1.05V电压,转换后去到了好几个地方,手里没有后TPS51212,在料板上找到了一个51211的,对比了一下引脚一样的,装上测试果然。。。。。成功了电压正常了,装好一根内存 ,上电测试四声报警~~~ 不信邪  在重新开一次,妥妥的八声报警,换内存换内存插槽,花式插各种试 都白搭,我把原机的BIOS 又给刷回来了,在上电,脚丫子的   开机了。。。 维系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图少是因为我忘记拍照了 只能用电路图了  ,过后想起来发个帖子

总结一下:
       就是小心使得万年船,胆大心细,按照流程来没错。
       虽然先软件 后硬件 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些时候修道走头无路的时候再刷回原来的BIOS 会有惊喜哟~    先给自己比个✌

网友A:
加分我没抢到一楼,回贴上一楼没问题吧!!!关键时刻波波起大作用!!

网友B:
快放 我出去               这大神要收徒弟

网友C:
以前比较怕修到进水的,但是现在最喜欢修进水的。因为进水的基本上都能修好。但是现在修短路的成功率越来越低了。前面接了好几台CPU焊在主板上的,一测待机短路,一烧CPU挂又没戏了。

网友:
我比较喜欢修短路的,进水机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我没抢到一楼,回贴上一楼没问题吧!!!关键时刻波波起大作用!!

我用的不咋好杂牌子 有机会换那个超薄的 忘了叫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放 我出去               这大神要收徒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比较怕修到进水的,但是现在最喜欢修进水的。因为进水的基本上都能修好。但是现在修短路的成功率越来越低了。前面接了好几台CPU焊在主板上的,一测待机短路,一烧CPU挂又没戏了。

哈哈 进水的比较复杂

网友:
有时刷几次人都糊涂了,记得DELL的搞了BIOS,要重启几次

网友:
3.1V,像我这样粗心的人,应该是不太在意的

网友:
看了此贴,我云里雾里,好像船在海里漂泊,一下在浪尖一下在谷底,没有明确思路。

网友D:
宇哥哥重出江湖就是不停的秒秒秒

网友:
勉强能理解     还是给你加分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恭喜,搞定多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宇哥哥重出江湖就是不停的秒秒秒

拉倒吧

网友:
其实修起来不难只是绕了弯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进水机 不触发修好了 发现无内存供电 供电修好了 发现 还是不过内存 刷BIOS无果 然后发现他内存条也坏了

网友(2021-03-24):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早得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