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笔记本主板

楼主(2020-08-06):
小白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笔记本主板上的某个电容短路了,为什么用万用表去测其他一些电容,阻值也是趋近于零,难道都短路了?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哪位大佬能抽空说一下嘛? #新人#  #主板维修#   电脑维修

网友:
我也是小白,要用电容档去测容量!测容量,!!

网友:
因为其他电容和短路的电容是在一路的  一条路有一个电容短路整条路一起短

网友:
断开电路才能测量电容(在线上测量会出错的)。

网友:
那几个电容是并联的。

网友:
如果你是通电测量电容肯定是对地的,如果是不是通电测量就是电容其中一个短路,直接烧机摸哪个电容短路就好了

网友:
烧鸡大法。真香

网友:
拆下来量才准确!

网友:
这个问题和我刚入行时问的一样

网友:
原理已经知道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