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212t无待机电流维修案例

楼主(2020-08-06):
索尼笔记本,无待机电流,开机无任何反应

万用表测量电压,发现无三五v
检查供电电路,发现有电容短路的情况

果断抠掉一个变色的电容
还是短路
只好烧机

飞线烧机,发现主板背面一个电阻烫手
果断拆除

测量电容不在短路,但是待机电流依旧为0

电路图

问题可能出在充电口附近的一个mos管
从料板上拆除一个同样大小的mos管
窃喜,有待机电流了

短板开机

电流已经跑上来了,此次维修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
电阻发热,不会是电阻损坏,而是后级负载短路。

网友:
老司机了不像是小白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