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有知道这什么问题吗?开机出现

楼主(2020-08-06):
大师有知道这什么问题吗?开机出现这个几秒后就掉电,刷过BIOS   加焊过桥还是这样问题

网友:
风扇报错。

网友:
BIOS软件是不是刷错了(版本号不对),你重新再刷。

网友A:
你这,新手中的新手啊,风扇报错都不知道?

网友B:
时间设置错误和风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设置错误和风扇有问题。

关键进去就掉电

网友:
但调不了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新手中的新手啊,风扇报错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C:
风扇有没有转,不转肯定是温度高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有没有转,不转肯定是温度高掉了。

风扇转的非常正常

网友:
看风扇的检测路线,应该是与EC有关

网友:
风扇会转不代表正常,遇到多次了这种问题了,先换风扇基本可以,不行就检查风扇的控制芯片各信号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毛病吧,风扇报错也不会掉电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