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20c 15ikb 暗屏

楼主(2020-08-07):
因为更换C D壳,拆机更换然后还原以后,屏幕暗屏,隐约看到lenovo的logo,外接显示器有显示,初步判断有个触发屏幕背光启动的信号只有2.4v达不到3v,想求助高手是否是触发了屏幕休眠造成的。这款主板是触发屏幕休眠的原理和由哪几个元件完成。
注:笔记本摔过。

网友:
屏背光的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
更换CD壳的时候是否屏线没有接好?

网友:
换壳有可能碰到的屏电路上的器件都排除下

网友:
不是每个人看视频都能换壳的,自己动手就要承受风险。现在好了,恐怕维修要好几个CD壳的钱了吧。。。

网友:
已解决,是主板屏线这端,边上两个触点不见了。当时只测了主板上插座上的点位供电正常。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