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上电电流0.2A不是通病维修

楼主(2020-08-07):
机型:联想G470 LA-6751P
故障:能触发,电流停在0.2A
维修:这个机器是不是修笔记本的都修过,有通病,电流0.2A,大概就是南桥25M晶振断线,PWM +B断线,发现很多进水的机器,3.3V 5V转换电路,还有说CPU也坏的多,等等这些常见问题,能开机,只是电流只有0.2A,基本排除EC的问题,测量发现25M正常示拨器有波形,+B电压各处都有,好像每次通病都和我无缘,就+CPU_CORE无电压,
电压管理是ISL95831,把24脚电阻拆了,CPU电压正常,排除了ISL95831电路问题,

查到VR_ON开启0V,直接由EC给的,VR_ON是所有电源好信号,先不管这里,应该是有哪里电压不对,差不多整板查完了,发现好像出了桥供电正常,SYS_PWROK之后的信号全都没有出来,没办法还是老实点把时序图翻出来。

能触发开机,还有电流,那么SLP_XXX信号基本正常的。从第一个VCCSA开始,就发现问题了,VCCSA无电压,(走了很多弯路),VCCSA系统管家供电,这个电压又去了CPU,还去了桥,之前没有关注过这个电压,
VCCSA电压0V,如果短路的话,就有可能是CPU和桥,测量发现没有短路,那就查RT8209B的工作条件,首先电源一查就中,4脚和10脚5V供电,4脚只有0.8V,10脚有5V,那5V电压正常,10脚是直接连,4脚通过一个100欧的保险电阻接5V,电阻正常,

蜂鸣器打对地响了,才10欧,估计芯片挂了,仔细看旁边还有一个电容,先易后难吧, 把电容拆了,看看,看到这里心中暗乐啊

通病无缘,这样的电容问题倒遇到不少。

换好电容,上电电流上去了,跑到1.5A,亮机,
久违的LOGO出现了,维修结束

总结:其实还是不够细心,VCCSA PWM输出有电感电容,还有上下管,只不过电感电容被散热铜管挡住了,没注意到

网友A:
我修到的0.2左右电流基本都是供电出问题,你说的通病我也没修到过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这板子年代久远了

网友:
捡钱的故障不存在的

网友:
年代有点久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的0.2左右电流基本都是供电出问题,你说的通病我也没修到过

论坛的问题,我是没有遇到过,运气不好

网友:
那个电容可以拆了不用装吧

网友B:
vccsa不是总线供电吗?系统供电不是叫vccs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sa不是总线供电吗?系统供电不是叫vccst吗?

老师讲课是这个解释

肯定不是总线供电啊。

网友:
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不可能每台机器都遇到的是通病。

网友:
资料让你得心应手

网友(2020-11-06):
电压管理是ISL95831,把24脚电阻拆了,CPU电压正常,排除了ISL95831电路问题。拆了24脚电vccore就有了?

网友:
有点老了,感谢分享

网友(2023-08-20):
遇到这个,我基本都是直接换班子,一块板子估计也就几十块钱,都懒得修了,坏板子直接卖废品。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