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air12.5寸 键盘最低一排有几个键不行

楼主(2020-08-07):
小米笔记本air12.5寸  键盘最低一排有几个键不行
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么修理

有没有大神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修好了吗 我有个华为的也是这样,键盘也换了一样

网友B:
没图纸不好修,键盘信号线二十几根

网友:
能不能飞线  就是不知道怎么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不好修,键盘信号线二十几根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 我有个华为的也是这样,键盘也换了一样

还没有    大神不来帮忙

网友:
键盘信号线二十几根没有问题吗?键盘接口换个新试试看

网友:
发过来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 我有个华为的也是这样,键盘也换了一样

要不要发来修

网友C:
键盘插口打阻值 每个是否一样  某个信号阻值偏高或低 都不正常

网友D:
怎么确定键盘没事啊?换了键盘测了吗?还是用外接键盘下面一排也不行?

网友:
大神大概需要多少钱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插口打阻值 每个是否一样  某个信号阻值偏高或低 都不正常

外接键盘都正常   确定是主板问题   就低下一排有问题

网友:
大神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确定键盘没事啊?换了键盘测了吗?还是用外接键盘下面一排也不行?

外接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外接键盘和内置键盘有关系吗

网友:
键盘接口到EC有没断线,没有的话基本就是E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