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650-fmlii-2gd5-v5维修

楼主(2020-08-07):
开机检测不到显卡,拆开散热目测无烧伤、掉件,打值发现iovdd和pll这2组辅助供电没有。

都是由10脚的apl5930转换而来的。apl5930很容易坏,手头又没有代换件,只好直接从显存供电飞线过来。

完美点亮。。。

请教下这样是不是会不稳定?

网友:
没有芯片就买一些啦。

网友A:
本来就不值钱的卡,怎么会那么麻烦去买原件?

apl5930一般哪里有的拆?笔记本上?

网友:
修他干嘛       没必要    不怎么值钱了

网友:
无成本能修好就当练练手了

网友:
这样飞线都可以?厉害,芯片型号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不值钱的卡,怎么会那么麻烦去买原件?

apl5930一般哪里有的拆?笔记本上?

这个在华硕笔记本上有见过,用在内存VDDSPD供电上,买的话成本太高了,又收不到笔记本的价钱

网友:
其实自己改也行,等有空了用1117改一个

网友:
最好还是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不值钱的卡,怎么会那么麻烦去买原件?

apl5930一般哪里有的拆?笔记本上?

淘宝上有就1元一个

网友:
厉害啊,这样也可以

网友:
小白路过前来学习

网友:
可以了这样。。。

网友:
嗯 楼主判断出来并无成本实验成功不错

网友:
要不bios有问题

网友:
大哥达到了化境,我啥时候能达到这个维修境界。。

网友(2020-09-09):
学习,楼主经验丰富,硬改

网友(2020-10-23):
学习,楼主经验丰富。能修好就是好方法!

网友:
学习,学习,膜拜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