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mhdd 里面的f8选项 搞怪?

楼主(2020-08-07):
mhdd  里面的f8选项 里边怎么判断硬盘好坏程度 有大神知道吗
这个图片里边硬盘要看哪几个选项才能知道硬盘的健康状况  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平时用不到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时用不到这些,,,

积攒了一些硬盘  全部扫描太慢了  想让高手指点一下 看看怎么快速判断硬盘好坏 与损坏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积攒了一些硬盘  全部扫描太慢了  想让高手指点一下 看看怎么快速判断硬盘好坏 与损坏程度

硬盘只有慢扫,才能发现问题!没有捷经可走的!

网友C:
F8就是读取硬盘的Smart,可以参考挂系统后的HDtune的健康项,更直观,一般看一下Power-on Time了解下硬盘用了多久,1万+小时的,悠着点。另外怕耽误时间可以走MHDD的批处理,可以找个SATA口多的板子一次接6~8块硬盘,晚上批量扫描。

网友:
HDtune的05和C5有参考价值。

网友C:
另外HDtune的曲线图,能筛出来90%的问题盘。感觉最彻底的还是MHD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HDtune的曲线图,能筛出来90%的问题盘。感觉最彻底的还是MHDD

好的 多谢                                      ..

网友D:
大部分看 05和 197 198 199,这几个都是0 基本问题不大,不过有的三星和WD 显示挺好扫出来一塌糊涂。我现在测盘如果看到05有数值 基本就没啥心情往下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看 05和 197 198 199,这几个都是0 基本问题不大,不过有的三星和WD 显示挺好扫出来一塌糊涂。我现在 ...

多谢 还得大神解答  他们很多收硬盘的 估计也就是看这些数值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 还得大神解答  他们很多收硬盘的 估计也就是看这些数值的吧

我们卖盘时候 如果时间紧都是F8看下05 和197-199  然后扫描5% 不到就可以了

网友E(2020-12-26):
引用 网友C:
F8就是读取硬盘的Smart,可以参考挂系统后的HDtune的健康项,更直观,一般看一下Power-on Time了解下硬盘用 ...

请问如何MHDD批处理

网友:
感谢分享 坐等大神解答 在线学习

网友(2021-02-01):
看197项,最后边的为0最好了。有数值的话就是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