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11s 电源坏导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8-07):
  【机器型号】:OPPO R11s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一台OPPO R11s手机,故障描述为充电没反应,无法开机,插数据线充电无任何充电电流,所以直接拆机,拆下主板为外摔的,主板有变形弯曲,屏蔽罩也有凹陷痕迹。

  上可调电源发现漏电为20毫安,触发后上到100多毫安又掉回20毫安,为了找到漏电的地方,首先把屏蔽罩给吹下来,利用感温法找到微微发热的区域为刚好为变形的电源区域。

  测量外围电源周围电容并没有短路的地方,所以很可能是外摔导致电源芯片损坏,直接取下电源,上电已经不漏电了,重新购买PM660-001-01电源更换。

  直接开机故障排除。

  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看到主板都有点弯了居然换电源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