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1激活未能完成,请恢复手机并安装最新IOS版本

楼主(2020-08-07):
遇到一台IPAD MINI1平板刷机报错,而且激活的时候显示激活未能完成,请恢复手机并安装最新IOS版本,在重新尝试激活,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是哪坏了,刷过机没用,有遇到这种问题的麻烦帮忙分析下是哪的原因

网友:
序列号写错了

网友A:
连爱思看看序列号和WIFI蓝牙地址是不是匹配的。

网友:
没写过序列号啊,我上传了张验机报告,你给我看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爱思看看序列号和WIFI蓝牙地址是不是匹配的。

我上传了张验机报告你帮我看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

网友:
买套序列号写进去就好了。

网友:
激活不了无非几个问题,NFC 序列号 WIFI 蓝牙码

网友:
直接刷机就OK

网友(2020-09-17):
老哥解决了没有。

网友:
IMEI和WIFI都无法读取,肯定不能激活。应该是底层文件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