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人修到这台机子,联想700-15isk

楼主(2020-08-07):
板号15221-1,主板USB旁边进水,应该是掉件了,有正在修的大哥帮忙看下掉的是不是电阻,如果是的话帮忙测下阻值是多少,谢谢啦

网友A:
看图片都能看出来,板子上本来就是直通的。

网友:
是工厂空位

网友B:
空的啊,上机锡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都能看出来,板子上本来就是直通的。

如图,如果那里是相通的,那我把1,3相连也是可以的吗?2那里的点不知道往哪去,已经不通了被腐蚀了,不知道是通背面哪里的

网友:
如图,如果那里是相通的,那我把1,3相连也是可以的吗?2那里的点不知道往哪去,已经不通了被腐蚀了,不知道是通背面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的啊,上机锡都没有

如图,如果那里是相通的,那我把1,3相连也是可以的吗?2那里的点不知道往哪去,已经不通了被腐蚀了,不知道是通背面哪里的

网友C:
23跟1好像没有关联啊,都没有铜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跟1好像没有关联啊,都没有铜铂的

不知道是掉件了还是怎么了,我清理干净了,看线路原本1跟2是相连的,楼上说清理出来的那个是空位,是相连的,所以我想那一片是不是都是相连的

网友D:
就是啊,23连,1都没有过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啊,23连,1都没有过那边

看错了,我以为从1开始到2那边都是一条线连着的,那部分是电池led灯,现在电脑清理好了,测着都还好,就是电池等不亮

网友E:
电池现在灯不亮,我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测着会亮,是不是只要把3,4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现在灯不亮,我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测着会亮,是不是只要把3,4相连就可以了?

二极管档测3,4会亮

网友:
为啥我看不到图

网友:
我用APP发的,能看到啊

网友:
刚刚我把3,4相连,一插电池LED灯就坏了,应该是不能连,灯坏了

网友F:
图纸看下呀!!!!!!!!!!!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池现在灯不亮,我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测着会亮,是不是只要把3,4相连就可以了?

只要连23,和14没关系,这样会把主板搞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连23,和14没关系,这样会把主板搞废的

楼主这水平,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小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纸看下呀!!!!!!!!!!!1

这个主板没图纸

网友:
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不是所有的线都可以连、好歹搞个10K电阻分一下压、不至于烧烧那么严重

网友:
1/2 相连 2/3相连

网友:
一般这么边上的应该不是重要的,扫扫电路就行

网友:
我正好有一台一样的 还要帮你测一下吗

网友:
什么问题嘛?没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