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190LM显示器维修(LNK6764电源芯片)

楼主(2020-08-07):
接到一客户显示器,插电指示灯不亮。拆机后看该机电源板用的长虹E169373电源板。检查电源板无电压输出,该板电源芯片为LNK6764V,测该芯片6脚电压300V,4脚5.76V,各电压基本正常,判断芯片未起振

在论坛看了哈有师傅说该芯片的代换细节,后查该芯片PDF也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关芯片型号差距只再功率上(具体看图)。
于是找一片LNK6766代换后故障解决。

网友:
只是功率耐压上有区别,。

网友:
这个换电源板应该更省事

网友:
看到这种芯片都不修了,故障率太大

网友A(2021-07-04):
电源芯片为LNK6764V 测该芯片6脚电压300V,4脚0V.  这个供电脚 无电压是怎么回事。是电源芯片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为LNK6764V 测该芯片6脚电压300V,4脚0V.  这个供电脚 无电压是怎么回事。是电源芯片问题吗

测量对地阻值,如果是0或者很小,几乎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