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20 板层断线导致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0-08-07):
  板号KRUG 14 UMA

  富士康代工,HM67芯片组:

  故障现象:插电后开机,电流上到0.28A,此时测量内存供电、总线供电、管家供电都正常,就是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

  打开参考图纸KRUG14_DIS(英业达图纸),找到CPU供电芯片(MAX17411)如下图:

  找到21、23脚SVID引脚,测量SVID波形持续有,说明CPU前面没问题。

  接着测量MAX17411的几个供电引脚也都正常,再查芯片的辅助条件,当测到第1、48脚TON频率设定脚的时候,发现电压不正常,此脚是由+PWR_SRC公共点电压通过两个电阻直接上拉的,如上图,实测电阻引脚只有2V左右,如下图:

  经过测量发现公共点与TON上拉电阻之间板层断线,直接飞线到公共点后,故障解决。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发生这种情况的板子挺多的!

网友:
这是板层断线还是?

网友:
看你总是修到断线的问题,羡慕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牛逼                     这样的我直接换板   断线的不好找

网友:
厉害啊 一根线  富士康的货不好弄

网友:
这芯片条件查的好!!

网友:
楼主理论真好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厉害角色,示波器是泰克的不错

网友:
高电压较容易断线,特别是进水机器

网友:
你怎么一下子就找设定脚了,流弊啊。。。

网友:
你总是修到断线的问题,没有完整的检测工具肯定不行

网友:
板层断线 好久不见了 以前IBM的年代 遇过不少

网友:
请问一下,正常上拉时,1脚48脚电压应该是多少V?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svid用万用表能量出来电压来吗?

网友(2020-09-27):
cpu供电 VDIO和CLK持续有,说明cpu前面正常。王大师的帖子 知识点很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