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驰GTX660-2GD5显卡

楼主(2020-08-07):
网驰GTX660-2GD5显卡
接上次的维修,故障描述,开机黑屏,风扇转
经查有一个稳压管烧冒烟了,1117的,现已查明是12v转5v的稳压管,输出级短路用烧鸡大法查出是up0104短路了,5v经up0104转换成1.8v供电。

现在已经将1117和up0104更换了,打阻值都正常,通电12v转5v正常了,测电压没有显存电压没有核心电压,想请教一下显卡的上电时序,是先出显存电压,还是先出核心电压

网友:
显卡我修过很多都是先出显卡供电然后才出显存供电的,如果你想知道那个先出,可以先通过电源IC的开启信号追看它们谁先出就懂了。新的卡修到不多,旧卡我了解的都是先12V  5V,3.3V,1.8V 主核芯片,显存供电

网友A:
我有,回头我找到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回头我找到给你。

十分感谢!

网友:
我的今天搞过卖了,可以确定告诉你,先核显再显存,因为修的卡无显存内核是有的。

网友:
先核心再显存

网友B:
现在显卡都是先出核显后出显存供电,核显供电不出全无,核显供电受控于GPU,有时EN开启都不出和核显电压,修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显卡都是先出核显后出显存供电,核显供电不出全无,核显供电受控于GPU,有时EN开启都不出和核显电压,修死人

我这个就是,有EN开启,不出核显电压

网友:
N卡一般都是显出核心。

网友:
楼主搞好发出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显卡都是先出核显后出显存供电,核显供电不出全无,核显供电受控于GPU,有时EN开启都不出和核显电压,修 ...

是的,好像还有VID信号。来源于核心,没有也不出电压

网友:
先核心后显存好的记住了。。

网友:
和我板子一样,就帮人试了一下HDMI一套VGA就烧了。我也是1117坏了。

网友(2020-10-20):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