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68MHM-DS2 CPU温度假偏高维修

楼主(2020-08-07):
      技嘉GA-F2A68MHM-DS2 开机温度达60度有时降到40度。鲁大师打开温度检测,不到2分钟CPU温度跳跃上窜(不是平缓上升)直达90。
      处理散热器清灰,更换导热膏,拆出CPU检查针脚没有脏也没有导热膏硅油脏污,风扇转速正常。再次用鲁大师温度检测,故障依旧。(用手摸散热器跟CPU接触的地方是冰凉的说明不是CPU的问题,是主板误报)这是技嘉FM2平台的通病了。F2A58M,F2A68M,好多块技嘉主板都有这个情况,其他品牌没这个情况。
       有些同行刷新BIOS修复,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我刷了技嘉官网最新版的2018年的BIOS,故障依旧。这是时候考虑更换CPU试试,刚把CPU拆出来,脑子灵机一闪,把M_BIOS拆掉,B_BIOS放到M_BIOS的位置。又把CPU装回去了。用鲁大师温度检测竟然温度正常了一直没超过70度。
       把之前没修好的主板也这样做,又解决了,什么原因。
-----------------------------------------------------------------------------------------------------------------------------------------------------------------------------------------------
       技嘉主板CPU高烧的问题以前我的都是更换主板解决的,有没有同行遇到相同的情况,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还有这样修好了。之前 修过。在官网下载刷了也是一个样。

网友A:
遇见过换风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换风扇就好了

什么原理?这种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B:
刷BIOS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能好?????

不是刷BIOS。看完就知道了

网友:
最近一片,刷了也不行,只用其中一个也不行。最后换CPU才好。

网友C:
主M_BIOS有问题,备用B_BIOS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M_BIOS有问题,备用B_BIOS是好的。

看起来是这样,但主bios芯片能刷最新版的bios,而且检验正常。

网友D:
主BIOS有问题,备份BIOS是好的呀,我昨天也修了一块GA-A68的主板,刷BIOS就OK了

网友:
意思还是bios程序问题哦。是下的bios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BIOS有问题,备份BIOS是好的呀,我昨天也修了一块GA-A68的主板,刷BIOS就OK了

原故障也是温度高吗?

网友:
你这杨也算是刷bios了。

网友:
主BIOS有问题

网友E:
可能不是BIOS问题 查一下供电IC出来有一个叫TEMP什么的温度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不是BIOS问题 查一下供电IC出来有一个叫TEMP什么的温度检测

我也怀疑是这个。在图纸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主 bios问题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反正客户拿回去用了差不多10没出问题,过来他又拿另一台笔记本过来修

网友:
技嘉bios容易坏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技嘉INTER的板子,BIOS也容易坏

网友:
还是bios问题,你把备用bios换到主位上好了,说明就是bios问题,刷不好可能是bios芯片给锁着了或者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