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61201-01

楼主(2020-08-07):
同行送过来的 到手里第一次能开机 后来就开不开了,有轻微进水,处理后 问题不大  还有这个芯片糊了,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型号,怎么代换?

网友:
高清大图来了

网友:
这个位置修到过,很好换的啊

网友:
原型号换啊

网友:
旁边那个没烧,应该是同型号的啊。

网友(点评):
直接拆掉不装就行。估计是ESD保护的。

网友:
没有弄过  张知识了

网友:
对拆了看看下面的线是不是直接连的,看样子是保护芯片

网友:
保护芯片,这个好找,料板的hdmi接口就有

网友:
保护芯片下面的线是直接连的,不要也不影响,

网友:
楼主修好没,接口应该也烧坏了吧,还有其它芯片坏吗

网友:
进行中,在忙其他的活儿

网友:
定个料板就可以了   还便宜

网友:
这个放大镜多少钱买的? 自带屏?

网友:
电子显微镜好用不,也想买个玩玩。

网友:
USB3.0接口有的有这芯片,如果不用typec接数据,拆掉也可以吧

网友:
小米问题不少

网友:
接口也坏了

网友:
位置修到过,很好换的啊